淘到一HP电源

楼主(2011-04-21):
淘到一HP机箱和电源,型号为PC8044.在惠普原装主板上正常供电,在其他在主板上风扇转一下就停,不知有哪个信号不对,请大家帮忙。

这个机箱很漂亮,不舍的丢弃,机箱电源经补焊后恢复正常,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
这电源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测量一下5VSB的电压吧,还有开机电压。服务器电源的电压和普通电源的不同。

网友:
这电源怎么这么的大?

网友:
前天刚刚见老板修过,呵呵,感觉很奇怪的东西。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也许故障很明显呢,,

网友:
这还叫大啊?我还有一个DELL的,有它两个大,2块PCB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里面电感烧了,拆件玩吧,康舒代工的这种电源90%的故障都是电感烧了。

网友:
你那个是小24头还是大24头?可能跟一般的ATX电源接口定义不一样,我就碰到过1脚是5V待机(紫),5脚是开机(绿),还有其它一些不知道干什么的。线有红5、橙3.3、黑地,红白、灰PG、蓝、黄12,CPU接口是六口的,3个黑色地线,二个黄12V,还有一个灰。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源是惠普机箱电源,24针,没有坏,在惠普主板上正常运行,用到其他主板上,风扇一转就停,还有,短接绿黑线,电源所有输出正常。我估计是有一根反馈信号线,但不知是哪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是好的,短接绿黑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13针有两根线,一根是正常的橙,还一根是棕,断开棕色线还是不启动。但是直接短黑绿正常。晕

网友:
等你好消息,大厂家做的东西就是变态,看看各线的供电电压和电流,和其他电源的一样不,不行自己换个头,,不知道行不

网友:
部件号是什么?我帮你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型号:PC8044
  CUSTOMER   ID:020G
  HP P/N:504965-001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查不到这款电路图,只查到是台达代工,支持129种HP slimline小机箱。

网友:
难道针脚位置不同吗,或者开机电源电源不同。
LZ与普通电源对吧一下吧
到时候就知道哪里不同了。

网友:
首先看接口定义
其次看功率,太小带不动。
最后查电源本身,带不动正常负载的故障。

网友:
不好修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