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键盘不小写字母灯一直闪

楼主(2011-04-21):
CQ40 AMD ATI独显    AMD芯片组,键盘不小写字母灯闪,不亮机,开机后隔一段时间开如闪,有规律的隔3-4秒闪一次,一直闪,不上CPU ,不上内存样的闪,各个电压也正常,换过南北桥,刷过BLOS,做过显卡,压过CPU座,没用,找不到一样的AMD QL系列的CPU试,在手上几天了,不知道怎么弄了,有把这个机器修出来的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太巧了,我有一台CQ40,是英特尔集显的,也是开机之后,大小写等不停的闪,不知道什么问题。。。。上家修过,只用了一天

网友:
换个U试下     我修一台压U就跑码不压不跑,害得我加焊  最后换座子 没搞定,差点赔钱,是AMD的U

网友:
换U。。AMD有几种U有些能支持,,有些不能支持

网友:
是CQ40的通病,拔了电池(不是COMS电池,)和内存,电源也不要插,按几下开关就好了,什么原理我不知道希望高手能解释一下,前几天我刚接的这本。

网友:
我修过CQ40 英特尔芯片组的这个问题,检不过内存就会这样。

网友:
这种机器 通病     换  CPU   可以 好 的   我 碰到过 几个  这种 机子   换上 CPU   就 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方法就是放电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还要拔内存呀,不拔内存还是要闪的。

网友:
好了吗,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电流跑的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真的啊    我还没有晕倒过啊

网友:
我接到一台CQ45是INTEL 的,跟LZ机器的情况如出一辙,明天也要好好去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等你遇到了试试,这种故障早就听说过了,就在前几天才真正的遇到过,。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Q40 AMD 平台 故障不断,,,键盘灯闪4下  更换CPU 无效 加焊无效,  从做南北桥无效。。
大家觉得是哪里问题!? 很难做啊,,主板好像故障情况太多啦 是我们得检查设备不够吗!!?

网友:
CQ40 出现此类故障非常常见。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大了。围绕南桥I/O附近检查,你绝对有收获!

网友:
HP的不AMD不跑U会闪这个灯,不过内存也会,不过内存换个U试试,如果是AMD小北桥,那就做了它

网友:
如是排除这通病U的问题,还在坏着,应该咋修呢,望高手解答

网友:
  新鲜   又是经验

网友:
是CQ40的通病,拔了电池(不是COMS电池,)和内存,电源也不要插,按几下开关就好了
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点评):
网上搜索看了下,有个人说,长安开关按键一分钟,解决问题。结果呢?还不一样。我估计这样说的人肯定是脑残了。

网友:
U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刚刚换了个dv4的u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通电时的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2011-05-24):
CQ40我这也接了几台,一些键盘上方灯闪一次,有些连闪四次,按这现象做北桥BGA的多,可现象如故,经仔细测查发现,PC板北桥处做完BGA后没起泡,可中间层几处断点,拆下北桥飞线好上桥,晕,飞线点好了可别的点又断点,这样的板还能修吗,再仔细看,PC板断点处没起泡现象,怎么这么易断点呢,再怎么换桥换U都没用,只好换板了,这款本子出故障多,可好多都是不稳定,这可能都是PC板生产减料造成BGA加热易断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情况跟我现在碰到一样,本来只是显卡,换个显卡不行,后来焊盘和接线断,才焊两次就坏了,焊的次数多,断的点也多。这PCB质量真的不行。BGA曲线第一次无铅后面都是用有铅曲线走,也会坏掉,真是郁闷。

网友:
说的不详细,电流是多少啊,有跳变没

网友E:
這問題該是BIOS吧,我修這看它閃這燈號都去下BIOS後盲刷搞定的
順便給個HP原廠對燈號解釋的網址給各位看看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wc/document?docname=c01443366&tmp_task=solveCategory&lc=en&dlc=en&cc=us&lang=en&product=3871939

网友:
我知道英特尔跑测试卡 !    md的就不知道了 ?我也有一台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F:
维修越来越难做啊

网友F:
现在的新机器都成一次性的了,坏了都没得修了,我们这里好多人都这个概念,坏了就买新的,反正也不是很贵,新的都有保3年,加钱还可以续保。维修的路到头了

网友:
换U看看啊 呵呵呵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CQ40的问题是3V5V供电有时出有不出来,换了电感边上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以前有遇到过都没修好,你说上家修过  看他修的哪里?.......

网友:
一看就是BIOS  或者  CPU

网友:
总觉得是U的问题 最近进了几个U发现QL的 和以前的TL不兼容了

网友(点评):
基本上是不可以代换的,测试过了,也不能跟RM系列的代换,原来上RM的板也上不了QL 和TL。测试过东芝的机器,只能换同一型号的U,不过可以拔了CMOS供电,可以点亮一次,保持BIOS后又不亮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网友:
这机器  通病CPU坏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开始换了一个CPU不亮,把他原来 的换回去就好,没用到一个小时又不亮了,然后又换了一个一模一模的CPU,问题还是一样,杀南,取北,干座子,刷BIOS,问题还是一样,大小写灯不停闪,这是不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哦。

网友:
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下哦。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定,,

网友:
没有遇到过,等各位的好消息

网友:
这个本我的建议就是换个U,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一次:CPU问题(CPU坏或U座虚焊)
两次:BIOS出错 (重刷BIOS)
三次:内存问题
四次:显卡不工作 (最头疼的))
五次:主板一般故障 (没遇过)
六次:BIOS验证失败

网友(点评):
基本上是这样排除故障,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一直闪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还没遇见,大概快了,我遇见的是cq41

网友(2011-06-27):
感谢论坛的各位同仁,搞了三天的CQ40换U好了。后悔没早看论坛。谢谢

网友:
楼主把CPU型号发出来看下,我们这里也有台一样的问题,这机子很挑CPU的。

网友:
放电,还拔内存

网友:
刷BIOS,CQ机器BIOS是个通病。。

网友:
这CPU很容易出问题的,应该先换U试下

网友:
CQ40: AMD CPU机型 intel CPU机型 ,CPU坏,显卡脱焊,内存坏 都一样的现象。灯闪!!!

网友:
我有个CQ40 AMD机器 也没搞定  不停闪   估计电路板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有修过这机器,一是做北桥,二是换U。一般都是这个问题。Q40的U坏得特多。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吧,不行再动版吧

网友:
各个电压的PG来没有,像别人修过的板子最好找一张一样的对比来修。

网友:
继续研究啊  同志们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头大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试过台intel的,最终都没有修好,现在又来一台 AMD,大小写一直在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有问题的表现,先把内存重新插拔 还不行多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谢谢哥们提供这么好的资料,楼主看看杂闪的,有错误提示。

网友:
换CPU,前两天修到一个。

网友(2011-08-21):
手上就是这个故障机器   正在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問題該是BIOS吧,我修這看它閃這燈號都去下BIOS後盲刷搞定的
順便給個HP原廠對燈號解釋的網址給各位看看
...

有没有试过,这个准确吗

网友:
我有一个DV 4的INTEL CPU的,和你的一样故障。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显卡换过,北桥做过,还是一样。

网友:
我感觉实在不行送修  要不换班  现在什么桥都搞过了  就算修好了  也用不了几天咯

网友:
QL系列的CPU坏的很多,都写着MADE IN CHINA!!!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U,发热量很大,CQ40就是爱坏!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这样的故障 有修好的吗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机器CQ40 AMD的开机要好长时间,而且大写字母指示灯一直在闪动。

网友:
AMD坏U太多了,不跑马的机器先换U试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闪灯的,换了CPU,做了北桥。还是没有修好。下次遇到了要好好修呀。

网友:
路过来学习的,我记得我维修都是看电流上到那里不动就做那里管他什么灯不灯的。CQ40没有修到,修到了就试试你们的办法。

网友:
楼主,看我这个帖子,跟你的非常相同,已经把故障修好了。

HP DV4不显示怪病,CAPLOCK和NUMLOCK灯闪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569-1-1.html

网友:
有没有高手 解决过这种问题的啊  现在我也正折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