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 显示淡 刷49f002无效

楼主(2011-04-21):
联想LXB-L17C
aoc代工 菜单颜色正常 图像颜色淡 刷49F002 无效 是不是要刷 24的 谁有24的 发个过来 谢了
联想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哇 急用

网友:
联想LXB-L17C图像颜色偏淡,对比度和亮度调节是否有变化,这种显示器出现上述问题,一般灯管发光不足或驱动板主芯片脱焊,老化造成的。

网友:
调节变化不大 菜单颜色正常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我那个客户没要修了

网友:
先点屏,看看是不是还是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就换灯管吧

网友:
进工厂模式复位或换个24c1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