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显卡预热台 大量高清图片

楼主(2011-04-21):
(图片)

网友(点评):
不用你这个麻烦东西,我一个电炉就可以,

网友:
哈哈  怀孕了   这个比喻太。。。。。。

网友:
是不是太形像了,这电容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点评):
就是 200度就怀孕了

网友:
你那是用的什么做加热的,,,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测得不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根  150W 的加热管

网友:
欧姆龙的温控器  带PID   恒温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子是因为电容质量问题了。前几天修了两个电源。那电感就是条线打个弯出来,连铁芯都是假的就只是个壳

网友:
不知道  有什么用 啊

网友:
加焊应该可以....做BGA能做好么?做上去稳定不?

网友:
给力!还是无码高清!这个最高温度多少?

网友:
哈哈,楼主的“电容怀孕了”真是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