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C0

楼主(2011-04-21):
一块电脑主板,有时有能启动成功,有时不能启动成功,不能启动成功时诊断卡显示的代码是C0。不知如何维修。

网友:
有没换内存试试啊

网友:
啥牌子的板子?考虑座子,有没有时钟?

网友:
跑C0。FF。或不跑都是不过U的,测下CPU供电是否正常,上假负载测下CPU各各点是否正常
可以考虑做做北桥芯片。。。

网友:
cpu座或北桥虚焊

网友:
先查CPU部分,内存部分,然后看北桥是否虚焊,最后看开机电路是否稳定

网友:
有空焊吧  不亮时压压cpu座试试

网友:
打一下CPU座到北桥的地址线的对地阻值,确定是不是座子虚焊。如果不是座子虚焊换个CPU和内存试试。

网友:
虚焊个毛啊,不知道别乱讲,先查供电是否正常,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北桥供电,如果都正常可以用手压住北桥看看能不能跑过代码,确定以后再作桥

网友:
重刷下BIOS,量U的参考电压

网友(2012-05-25):
我这也遇到这种事了,MSI P31的主板,北桥也加焊过了,内存CPU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开机显C0。只有CPU座子没弄了,不过这个CPU座子好像不好加焊啊,风险大。

网友(2012-08-17):
今天也遇到这个情况了。内存有1.8,正常应该是2.6是不?今儿第二天正式学电脑维修。

网友:
我都纳闷了,你也不算是新手了,为什么发帖就不能写的详细点呢??无语了

网友:
查下各各供电是否正常!内存的SPD电压 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