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128M

楼主(2011-04-21):
一快昂达A78GT电压正常,复位正常,bios刷过,CPU换过,时钟晶振换过...小弟实在没法子了...想求救下...论坛的高手!

网友:
时钟呢?各主芯片有没有收到时钟,检查各大总线

网友:
那你想求救什么啊!不读U还是不过内存啊!不读U的话你BIOS刷正常的话,一般是北桥的问题。一开始拿过来维修的时候是跑什么代码?

网友:
是啊你楼主都不说清楚点什么故障..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炮00啊!没码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CPU的供电是不是只有1.09V或者根本就是0V??这种情况就不要怀疑了,上BGA吧,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