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7VW 液晶显示器 白屏问题

楼主(2011-04-21):
修电源的时候 10V进了 屏  导致保险烧坏 。更换后依然白屏。有模糊竖线,更换最大的主芯片后故障依然,请高手给维修意见

网友:
屏供电电路烧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换个驱动板点下屏。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上次也是板子的时候把驱动板也烧坏了,屏保险也烧断了。屏幕显示不正常,换了个驱动板,解决了

网友:
你太厉害了,修电源怎么还把屏线接上了,先点屏吧。要是不行就不要修了。

网友:
接手就已经被10V弄成白屏,换过驱动板点屏了。依然模淡淡的糊竖线。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应该是屏上供电严重损坏,你可以测量屏上的几路供电,应该可以查出来那路没有!

网友:
先看看屏是不是好的  是好的话 就是 驱动板了

网友:
倒霉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可能屏烧驱动板了  我也建议换一下驱动板!!再就是再把你的大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驱动板烧坏了的肯能比较大!

网友:
把屏的保险换上然后去测一下屏吧,如果换了保险屏还是白屏的话 就不用搞了

网友:
查下屏上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坚线就证明屏上大芯片没正常工作

网友:
屏上有5V 12V 25V -8V或-12V左右的电压,你量下看出来了没

网友:
这种高电压进去,一般烧坏的元件比较明显,仔细查一下,另外那个主芯片的脚很密,焊接的时候,要保证焊好

网友:
DC-DC心片一定挂了

网友:
测量屏上的几路供电,应该可以查出来那路没有电压

网友:
测量屏上的几路供电 应该可以查出来那路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点屏确定是屏的问题的话 查查VCC AVDD VGL VGH VCOM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