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降到3V

楼主(2011-04-21):
我从屏上拆了两个灯管,想做照明用,但是问题来了,我的高压板是老前辈丢给我的,上面只有三根线,供电12v,接地和3.3的控制,手里有个12v的适配器,但是3.3v那里找?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用20K左右的电阻接12V

网友(点评):
电阻是限流的,不降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或者3.3的稳压管

网友:
控制只是一个高电平 把12V直接拉过就行 没那么麻烦

网友:
我自己的高压板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二楼的方法就是可以的,,

网友:
给你的建议就是在主板上声卡电路部分找个三条腿的7805  输出5v给on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3.3V直接用12V代替就可以了。。不会对板子有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