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查找端口号

楼主(2011-04-21):
现在单位领导说要禁用一些软件,比如QQ,MSN什么的,还有淘宝网。这些都是能从网上百度到的,我想知道下,这些端口号,是怎么查找出来的。求。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这个

netstat -a 查看开启了哪些端口,常用netstat -an
netstat -n 查看端口的网络连接情况,常用netstat -an
netstat -v 查看正在进行的工作
netstat -p 协议名 例:netstat -p tcq/ip 查看某协议使用情况(查看tcp/ip协议使用情况)
netstat -s 查看正在使用的所有协议使用情况
nbtstat -A ip 对方136到139其中一个端口开了的话,就可查看对方最近登陆的用户名(03前的为用户名)-注意:参数-A要大写

网友:
一般的软件如IE用的80或8080端口,QQ用8000或8001端口等等,这些可以在网上查到。
http://wenku.baidu.com/view/8835f795dd88d0d233d46ada.html
还有用360安全卫士里有网盾功能,里面也有正在使用的软件联网的端口号。楼上DOS模式比较实用,但我老是记不住,一段时间不用就记不得了。

网友:
比如我在玩一个比较冷门的游戏,而网上也搜不到该网游所需要的端口,我该怎样查找呢?

网友:
楼主也可以到路由去禁用QQ等.现在好一点的单位路由都可以的

网友:
如果没有一点头绪都从路由里面去查这个IP的对外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