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36本子蓝屏求救。

楼主(2011-04-21):
冷机开就蓝屏,蓝屏2-3次就能正常进系统。硬盘换过CPU换过,内存是板载的。显卡是G86的也换过。现在怀疑板载内存,不知道拆了板载内存会不会亮。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系统做过么,软故障先统统试一下

网友:
呵呵。硬盘都换过了,换了硬盘不做系统能行吗。系统都换了N个了。

网友:
这总情况我也遇见过的 南北桥全换 cpu 硬盘 板载内存啊 都换了 到最后还是蓝屏 我也期待高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把板载内存颗粒拆了重值了珠装上还是蓝屏,不过这次是怎么开都蓝了根本进不了系统,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破天荒的再插了条256M的内存就好了,试了好几天机了都不会蓝了,但是只要拔了插上的256内存就蓝。我也解释不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