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修成绿屏

楼主(2011-04-21):
       商家拿来一HP Compaq511笔记本说是进水快一个月了,从触摸板进的水。拆机,发现EC和待机的51125已经腐蚀的发白了,因为是同行,报了200。

        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发现有断线,D15第2PIN也腐蚀断了,把线补好,D15双二极管换了两个二极管上去。

        通电,无待机电流,开关键比前面有了3.3V电压,3V,5V也没出来。托了便IO还是一样,换了51125后,待机0.28A,有点高了哦,但是可以正常开机,也可以进系统,就是......

        凡是黑色的地方都变成了绿色,屏也换过了,效果一样,屏线检查良好,外显一切正常,待机0.28A,就是这个样子,束手无策了,求助....

图纸是这个 HP_511独显(Inventec VULCAIN

网友(点评):
提醒一下。看看是不是屏接口里的针插弯啦。

网友(点评):
承上启下,直接换个BGA显卡芯片

网友(点评):
对的,,先把待机0.28A搞下来先,我之前修一台东芝,白屏,也是能开机外显正常,待机电流大,查得有组电压在待机时导通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线的信号问题,信号正常,看显卡。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吧

网友:
hp   这总机器 屏线没插好会出现  粉屏的   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啊     还有待机0.28  是不是待机短路啊   查下51120的负载吧

网友:
我看也是显卡 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换个屏显试试啊

网友:
肯定是显卡这块有问题,你外接看看绿不绿呢?待机太大了,不正常,那里负载太大,查一下后级

网友:
N屏线吧,,不怎么懂   先顶了!!!!!!!!

网友:
外显一切正常,屏换过了,效果一样,除了屏线和显卡还有什么有可能会引起呢?

网友(点评):
除了屏线就是显卡呀。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确,,,先查为什么电流会这样,,

网友:
测屏线先看看了~~

网友:
顺便我也问一下:SMSC 1070芯片是不是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
SMSC这个芯片在HP机上是有程序的。有的不开机,有的不充电。

网友:
绿线 断掉,或显卡

网友:
有没问过客户,以前有没出现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
待机修好了,网卡芯片烧了,换了个就好了,待机0.03,但是还是绿屏

网友:
屏接口换掉或重新加焊一下

网友:
重做下显卡,和测一下屏线差分信号阻值都正常吗,如果板上有专门的LVDS芯片,建议换一个适一下

网友:
感觉不像是显卡  如果你检查屏线和屏都没问题  的话 重点还是找找看有没有腐蚀的吧  应该还是某个小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