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进PE,到滚动条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1-04-21):
如题,HPCQ40,AMD的CPU和南北桥,ATI的显卡,进PE到滚动条就自动断电,装不了系统。用光盘和多种PE试过,都一样。拆掉网卡,加焊显卡,故障依旧。希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换一个AMD的CPU试试

网友A:
加焊下北桥试下吧

网友:
加焊北桥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北桥试下吧

为什么加焊北桥呢

网友:
这机器是先到的维修站,维修站要求换板,1200元.客户没同意才拿到我这里来的

网友:
维修电源电压调低了容易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时候 cpu与北桥沟通不良 也回这样

网友:
换个电源换个U.

网友C:
很像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换个U试一试。

网友D:
楼上几个好像都有理,个人觉得供电不足,恒流源电流开最大试下

网友:
去掉温控保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像适配器的问题

确认不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个好像都有理,个人觉得供电不足,恒流源电流开最大试下

电流不大,2.3几

网友:
上次写了会有通病的,要么刷BIOS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不是CPU问题,在客户同意后,换板OK

网友:
   查下CPU供电这块   我上次和你的问题一摸一样  一0欧电阻坏了  换上就OK了

网友:
刷BIOS哈 通宵

网友:
楼主没有寻求最终的答案吗?太可惜了,

网友:
CPU坏了吧》 这个问题 也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吧,刷BIOS就好了啊

网友:
如果换CPU不行建议加焊下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