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x6325笔记本能开机但是无显示。

楼主(2011-04-21):
按下电源开关,等下能听到进入系统的音乐声,但是屏幕没有显示(有时候能显示,但是会突然黑屏),外接显示器就能正常显示,一般是什么问题呢??请专家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黑屏开关哦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屏暗,还是黑屏分清楚在说

网友:
我遇上一次这种问题是屏线的原因。

网友:
1,屏暗:检查显卡和数据线       2,黑屏:检查屏的高压供电部分

网友:
先仔细看看是暗屏还是黑屏,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暗屏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黑屏就是屏线和屏本身的问题了,也有极少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点像屏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吧,若是屏的可能性就太少了

网友(2015-05-23):
动一下开关就亮一下。动一下亮一下,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外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