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关机后自动上电

楼主(2011-04-21):
GA-945PL-DS3能上电跑码,插上电源线也不自动上电。点下开关针,上电,跑码,点下开关针关机,过8秒又自动上电。点一下开关针关机又自动上电,要点住开关针才能断电。请大家指点下。 ,谢谢fzwy123,放电解决问题。

网友:
放电试试,不行就刷blos

网友:
谢谢fzwy123,直捣黄龙, 放电就解决了。

网友:
保个电路的场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跟绿线相连元件有问题拉低了绿线的电压

网友:
放电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想不通呀,问题是的确解决问题了。让人百思不解,要是有人说说为什么,那就好了

网友:
学到一点新知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赚分的吧      ?     晕

网友(点评):
真怀疑你是赚分的。

网友:
这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I/O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对啊 放电试试看

网友:
晕死 还真的放电解决了

网友:
这帖子要怎么编辑已解决?都不行,晕

网友:
放电不能解决,就考虑IO 绿线相连等开关电路了

网友:
有些问题真的很难解释清楚,纠结!!

网友:
LZ 运气真好,我最近一块G41的软关机关不了,放电,刷BIOS都试了不行,返厂修了。

网友:
直接了。。2楼你太直接了。。。。我想的是电池到南桥。。。

网友:
你运气好把了 一般放电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拆掉网卡再试试,被累劈过吧

网友:
放电就解决了。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