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触发掉电

楼主(2011-04-21):
     该机为二修板,同行之前是做显卡后就变成触发掉电啦,掉电后无待机,不能触发,量整板无短路现象,一般引起保护都是被TB拉低的,因为没量到短路,就想到应该是TB的反馈出问题啦,两道TB上的5B反馈信号发现没有电压,再量5B到R751不通,直接飞跟线,故障排除!

网友:
这位老兄怎么这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你是按什么来判断是反馈电路出问题的。。。就是以没有量到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IBM掉电,都是TB和温控发出-PWRSHUTDOWN信号拉低待机电压,把温控去掉还是掉电,就把目光锁定在TB上面,量了TB的55脚没有问题,就找反馈信号,如果后继有短路也可以通过量TB反馈信号检测的到,因为所有的电压最终都要反馈到TB上面来,只要有一路不正常TB就会发出-PWRSHUTDOWN信号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TB  是什么啊???

网友:
这位兄弟是个人才

网友:
TB 5B反馈信号电压是多少脚发出来的?

网友:
19脚啊,是进来不是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