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 SE主板求救

楼主(2011-04-21):
今天接了台机器P5K SE的扳子,被人修过 I/O被人拆走了,不知道这I/O的型号,请哪位兄弟告诉我下这扳子的I/O是什么型号的,先谢谢了.
主板

网友:
怎么就没有哪位兄弟帮我下呢>?

网友:
华硕的板子,你去官网找下看看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找不到图纸

网友:
问题是图纸找不到 ,找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谢谢我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确实是83627DHG A的.

网友: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
修好了?恭喜啊

网友:
其实我也是百度上找的,找到板再图片啊,很幸运看到的,所以下次不防自己多去找找想想办法。

网友:
换上修好了?

网友:
换上可以开机了,但是用几分钟或者有时候几秒就会自动关机再重起,看了几张贴说是南桥坏了,在等南桥到了换上去看下。

网友:
看几贴你就确定南桥坏了,太N了吧!看看有没芯片发热,和扇热问题啊,多检查下。就块板换南桥划算吗?

网友:
换块试下 其它问题肯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