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数字示波器较好?准备买一个。

楼主(2011-04-21):
请教各位,那种100M数字示波器性价比较好?准备买一个。?

网友:
还是模拟的好吧

网友:
对模拟的比较好一点啊

网友:
1600左右的 差不多了 不过 修笔记本的 介意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
买个二手模拟的吧,我也打算买个二手模拟的!便宜的数字的 对于 修笔记本 根本不行!

网友:
二手的容易坏吗???我也想买 一个。

网友:
泰克 HP 力科都不错的

网友:
真正性价比高的还是泰克,用了就知道了。我用TDS3034B泰克300兆的

网友:
看来在中国还是先买个模似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买200M的...现在的芯片技术越来越高了

网友:
这个HP54520A好,500M带宽,1G采样率。

网友:
基地 那个安泰信的不错  1650的那个

网友:
头同感, 对于笔记本 维修人员 买示波器 现在也应该大家踊跃的讨论下, 该买哪种好用些,, 先前早年 我也打算买个, 可是 到底也不知道哪种好用,, 楼下继续讨论!!!!

网友:
买模似的好用。不一定要买新的。二手的也不错。

网友:
二手模拟的日立1560 1565 1060 1065A
新的北京普源精工的 1102C都可以
安泰信很垃圾。也就是便宜用起来经常死机

网友:
修理笔记本的 用哪种的比较好?

网友:
还是推荐用日立1565的比较好,稳定和低故障率,功能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多少钱啊??看起来不错

网友:
基地安泰信的不错!!!

网友:
不知道那个好自己用了个优利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