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明基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有几台FP93GW,问题都是一样。开机三四秒钟就黑屏了。但是信号灯是绿色的。。然后每片板上面都是9962GH那个高压场管黄黄的。。买了两个换上。。开机。。正常显示了。。放在那测了半个小时。。都没问题。。等下我把电脑关机后。。过了一会再去开。。。老问题又回来了。。又是三秒钟左右。。就黑屏。。。无语了。。请问下。。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你有没有测量那原来的管子是好还是坏,,,可能你没有找到故障点吧,,,

网友:
那真的没去测。。我业余的。。网吧这个显示器很多。。每次都是这个问题。。我是网管。。就自己拆开来看了下。。但是每台坏的机了。。那个高压场管都是黄黄的。。

网友:
管子 都要换的  你不会是只换了个别的的 吧

网友:
要不 改个 通用高压板 比较好一点

网友:
还有啊  换完了 记得 加焊

网友:
把那一排的管子全换掉,明基的通病了,关注一下并在一起的那个电容,一定要焊好,如果不把坏管子全换的话,有一个坏,就全坏了,电容虚焊也是一样坏管子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以上的兄弟。。。正在加焊中。。。

网友:
搞好说一声,我正好可以学习下

网友:
问题依旧。。。加焊后开机正常。。。关了隔几分钟再开又是那样了。。无语了。。

网友:
测量每支灯管是否有问题, 如果灯管没问题, 加一条高压条试下, 用代换法很快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明基的通病  !直接查高压部分!

网友:
外接高压测试!!!!!!!!!!!!!

网友:
高压部分的对管一起换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们为什么都说是高压的问题,为什么不会是电源板,又或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注意 :“开机三四秒钟就黑屏了。但是信号灯是绿色的”故障是在高压不会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基 ; 高压部分的对管一起换 .明基高压 的场效应管一个是P型 一个是N型的 换错会扩大故障要注意

网友:
明基大电容爱漏液,注意查看电容腿有没有氧化,5707和9204,还有高压电容一起换,注意12V保险有没有问题,在就是加焊

网友:
你不会搞还是拿到专业维修那里去了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