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绿5V被拉底成2V

楼主(2011-04-21):
跑电路元件未发现损坏

网友:
求助一下有路过的指点一下呗

网友:
用5V去烧,看看那个件发热异常

网友:
先吧5V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查看与绿5V相接的开机电路中有无元器件性能下降

网友:
先把铺助的电压的滤波先换掉。再考虑取样元件

网友:
如果没有开机!你把IC供电脚吸空!SB电压正常的话,那I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待机和IC供电正常 直接换IC

网友:
肖特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