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9600gso 384M的 RB34 RB37 的电阻值

楼主(2011-04-21):
由于特殊原因,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对显卡做了特殊处理,后xx最后没有拿走,想还原,其他的都没问题了,就是这两个电阻实在找不到了,太小了,郁闷,想修复自己用或者卖点钱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卡子的话,麻烦告诉我这两个电阻的阻值,谢谢了。APW7067N旁边,独立供电插头旁边,请大家一定帮个忙,不然实在浪费了

网友(点评):
加个QQ,我手上正修一张你这种卡,也少了两个元件!交换资料!请在5月8号18点前给我回复,否则卡会被客户取走!

网友:
损人不利己+没有脑筋做事不留后路

网友:
坏坏的傻孩子

网友:
自己看下焊盘的大小 随便上个试试

网友:
这卡倒是正好有一块,不过万用表不在身边,等晚上拿了量。

网友:
随便上几个慢慢试啊,或者找到他的电路到哪里的找个差不多的图纸自己在好下啊

网友:
修东西多了,谁都遇到过必须惩戒一下的人,这个人找人修过,来了就说显卡坏了,还口气很硬,说我朋友说了就是哪里哪里坏了,感觉很很牛逼一样,我上机一测,明显的不过内存不开机,关显卡什么事啊,擦内存开机马上开机的时候我关机了,因为那人还在请教他的朋友,你说我能不气愤吗,让人坑了还觉着他朋友是可信任的,我擦,我让你显卡就是坏的,换上个新显卡开机,他满意了,说给我换上这个新显卡吧,我说10块收你的这个显卡了,他满意的走了。一会儿他电话来说,他朋友还想要这个显卡,要来拿,时间急,我才匆忙搞掉几个,我就是要让他朋友也用不成。有用这款显卡的就帮我看看,没有的就算了,我不是奸商,我只是看不过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网友(点评):
这样的人见多了,是什么坏了就什么坏了,把坏的给他就是了,但是前提是保证给他的是确实坏掉了。

网友:
可以一个个的代换试试,好就好

网友:
我来帮哈你嘛 正好手里有块坏的。 RB34  110 千欧         RB37   637 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路测得数据吗,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我没取下测。

网友:
哦。我了解是啥特殊情况的处理了

网友:
在么,,兄弟,我手上正有一张,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显卡
我这块是重植完后,掉了几个元件,现在能点着,就是有时候会蓝屏,显卡问题
加QQ对照,交换资料!67651236注明显卡形号,不要超过5月8号啊!因为明天晚上交付给客户!

网友:
我有一片,但是你上的图片模糊,专照7067的特写,我对照后测量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