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2 ED8 触发电流跑到 0.27 后掉电

楼主(2011-04-21):
故障:上电到0.27 后掉电
思路:目测主板无烧痕 掉件,主板无短路,待机 +5VPCU  +3VPCU 正常 上电CPU无核心电压 依次测量NBSWON#正常 S5_ON 正常 RSMRST#为高DNBSWON#正常SUSC#为高 S4_STAT#为高SUSB#为高SUSM#为高 SUSON为高 S3_ON为高 MAINON 为高 HWPG为低(正常应该为高才对)如图所示

HWPG_CPUIO HWPG_3/5VPCU HWPG_1.05V HWPG_1.8V  组成一个与门电路 只有其中有一个为低那HWPG就为低 经测量发现 HWPG_CPUIO为0V    PU5 PIN1有5V供电 PIN4 EN 也为高 PIN6 DRY为0V(正常DRY应该有15V电压才对)DRY为低那PQ36就不能导通 后面就不能产生1.25V 测量PQ36正常 那问题就是 PU5损坏 直接飞15V到PIN6 机子点亮 至此故障解决。如下图:

网友:
图呢?
忽悠劳动人民啊老大?

网友:
不好意思 图纸忘传了 回复里补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