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 不开机.

楼主(2011-04-21):
     我的F41M 待机3V和5V正常,待机电流0.02A,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单机时钟和南桥时钟也正常,换过U20(KB926QF)和写过BIOS.一样开不了.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查了.请高手帮别指点小弟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
查开机电路啊,EC晶振是否起振!,是否收到开机信号,

网友:
falldawn -2 灌水

网友:
开机键一般经过电阻上拉的到供电,另一路经过开机芯片到南桥

网友:
主要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啊,比如供电,时钟,EC RST,还有是否发出开关信号给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