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进水后不充电及用电池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联想F41M,因进水,导致键盘损坏,更换后发现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电池无法充电,电量总是显示为48%,
用电池也无法开机。
因修本本不多,还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
用电池也无法开机,那就查充电电路啊,应该是充电电路的两个MOS管坏啦

网友:
能提示充到百分之四十,说明EC和充电芯片基本应该是好的,重点查一下充电MOS管的电流反馈部份

网友:
应该是有断线的地方,这个要对着电路图慢慢查

网友:
有个电池识别信号,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线路图

网友:
经测量,电池接口附近的2只场管BA761S基本正常.
有2条粗线连接到了内存附近,这在附近有2只场管,一只是4800B,测其阻值基本正常.
另有一个FDS6690,测量其三极阻值均不足10欧,似乎已经击穿.

网友:
真郁闷,这个场管拆下测量,竟然是好的,看来其它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老兄  看图纸吧

网友:
进水机器,短路和断线居多,重点查一下电池附近的充放电电路,MOS管和周边的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