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二进制准确知道哪里不良

楼主(2011-04-21):
如题,不知道哪位会看那卡的,说说吧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啥意思。。

网友:
什么意思,算二进制就行不会吧

网友:
二进制卡  插那个地方的  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不就是主板诊断卡。还说2进制,看着那个晕

网友:
在详细点啊!

网友:
啥2进制卡?新玩意??如果说的是诊断卡的是那是16进制的!看的话  一般买诊断卡都有送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