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救三星943开机蓝色指示灯闪 黑屏

楼主(2011-04-21):
我也遇到一台 是943的 触摸按键的 开机黑屏 蓝色显示灯开机后一会而就一闪一闪的 驱动板上的3.3v 5v 15v 都有 就是没有 on电压  用手摸一下menu  屏幕会亮一下 显示英文 好像是测试 ok  然后黑屏了好象不是高压的事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有没有修过的高手啊 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可能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请教是那个供电不稳定呢 如何着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是那个供电不稳定呢 如何着手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798935

网友:
那就外接灯管试一下。看看是不是高压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一般的机子是2个5V一个公共电的19V,特殊机子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外接了 不行 没有显示 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 按menu屏幕出英文 好像是测试ok 然后就又没有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798981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面的行长信号就是了

网友:
你去掉vga线再开机 看是什么情景

网友:
943nw如果接好vga信号线 在电脑主机未开机的条件下 兰灯间隔一秒亮一下 提示是:目前待机

网友:
我的碰到是偏色 怎么办啊 。。。。。我看你那个是电源集成问题 换块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  是驱动板的问题    改或换一块吧

网友:
供电,黑屏开关,亮度调节,接地就不用说了

网友:
我现在手里没有电源板也没有驱动板 我在网上订了 明天大概能到 换好了什么问题我会做回复的( 我想是驱动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最好找一块通用的驱动板代替一下吧,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电源板输出正常!!驱动板的问题!!貌似跟长城M228一个毛病吧!我在驱动板上加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今天换好了 原来电源的高压部分坏了 驱动板也坏了 换一套解决问题 白天太忙了 手里又没有配件 只能选择换板 虽然成本高了一点 但是能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换的是原装电源和驱动 唯一有一点遗憾菜单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