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X61笔记本什么都正常就是重启黑屏

楼主(2011-04-21):
       Tinkpad X61笔记本,开机用没有任何问题,关机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重启的话,连联想标志都没有跳就黑屏有背光在那里不动。硬盘拆了CTRL+ALT+DEL有反应,但是到有背光后面就没有了。进系统下BIOS最新版本刷过,但还是一样,求助思路~~~~

网友:
南桥虚焊或不良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有没有测试的方法,因为就怕直接动桥,何况是X61这种桥这么近的

网友:
按压南桥重启试试,先易后难你可以先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