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4-21):
我今天修道一块华硕的主板..客户拿来时开不了机..主板是通了电的..开机电压也是正常的.内存电压以及cpu电压都是正常的.晶振不起振以为是晶振问题.换了一个晶振还是不起振.用了好多方法都还没有解决.麻烦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或是谐振电容

网友:
即然能加电,那晶振怎么会不起振呢,你是用什么工具测晶振的。

网友:
检测卡 能跑起来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能跑啊.只有通电的指示灯亮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检测的.检测卡码也不跑.就通电的指示灯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