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飞利浦不定时黑屏维修。

楼主(2011-04-21):
因当场在客户面前修好的,所以型号没记得了,是飞利浦17寸的。
客户描述是这样的:有时用着用着会黑屏,而且有时还会闪,关掉再开又能用,有时用一天都没问题,反正就是不稳定了。
   从客户描述故障,其实我还没拆机就大概拆到几层是什么问题了,以经验来说一般这种不稳定的一般是里面供电输出滤波电容鼓包,或虚焊引起的,所以心里有数了,心里想有得捞了,就想办法把客户支走,可这客户难搞啊,说急着要,要在旁边看着修,要不不修了,没办法,只有拆机当他面修了,果不出然,把电源板档盖拆掉就发现电压输出有两个25V 470UF的电解电容鼓包了,换了当然好了,也不用适机了,和他说百分百好了,唉,后面只能收了个五十元钱,还挨他说换两个电容还收他五十,郁闷哦。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哪个都不愿当着客户面修机的.我每次也是头痛怎么支走客户..

网友:
告诉他 50块里面 技术=45 元   电容=2.5*2=5元

网友:
这你就不行了,电容换掉,然后把电感换掉,然后拿万用表瞎量,最后再试半小时,就能把钱要上了

网友:
维修初步判断故障后最好先报个价先。

网友:
我们电脑城也经常有这样的人呀,拆拆机不会拆,咱好不容易拆下了,一看一个电容坏了,他心里就有数了。问多钱,我说五十,人家说20.我不干,人家说你一个电容多钱,我说5元。人家说5元就5元。你卖给我,我自己换。我气得呀,说不卖。人家就拿走了。到其他地方弄了个电容换了,哎,你说气不气人

网友(点评):
以后这样的人再拿 来修.叫他滚远点. 你应该叫它要拆机费.

网友:
维修没拆机之前,先问清楚问题,然后报价,要修就修,不修拿走~~`这样客户也不会说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所以啊,以后一定不要在客户面前修,

网友:
我前两天修额台DELL17的  修好了和他要钱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修下要120  他不如从买个新的了  气啊  后来和他辩论 最后一气之下把它恢复原状叫他拿走了  气死了

网友:
却是啊  客户要忽悠才行的 不然我们有时候都没赚了

网友:
我们电脑城里修液晶的都是先报.普通问题五十不另行通知.问题大的再另外报价.

网友:
这事遇多了   现在绝不当着客户的面修东西

网友:
这个好办啊,你就在那瞎量呗,反正他也不知道,再表现出很难搞的样子,这样很容易骗的,lz你太诚实了

网友:
人家的机器质量好 维护一次 只换两只电容就好了 出了50元 够意思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