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由北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1-04-21):
接到一台华硕F8TR机器,AMD芯片组。据客户介绍,在家清完灰往回装时,北桥芯片与散热器没有可靠接触,导致开机一段时间后北桥过热烧毁。拆机后发现北桥供电短路(芯片已烧得变色),上电到0.7A掉电。换上新的北桥芯片供电不短路了,但是上电到0.9A没有跳变,CPU不工作。测主要电感电压都正常,CPU_VDD 0.8V。CPUPWR_GD、+VCC_NB_PWRGD、ALL_SYSTEM_PWRGD均正常。测PCI_RST#、CPU_LDT_RST#信号过几秒就会有一个由高到低的跳变。大家遇到过这个现象吗,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求解!北桥芯片换过两个了,现象是一样的,CPU暂时没换。

网友:
先换U 试吧AMD的原意坏

网友:
应该就是U的问题,有跳变就是有复位信号了,CPU还不工作只能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座子问题

网友:
cpu换过了不好用,芯片又换了一片,故障依旧。

网友:
北桥和CPU 是一个散热片,CPU 肯定也挂了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是挺大的了

网友:
现在的cpu应该都有超温保护的吧。

网友:
  这机劝不要碰 我换过多台主板和u 经常返修

网友(2011-06-10):
不知道LZ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告诉我答案

网友:
只能先换U试

网友:
LZ机子弄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