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6笔记本加电不显

楼主(2011-04-21):
电脑通电待机电流为0.015A,触发后电流0.8A-1.2A循环跑。看电流分析为不过内存【循环跑内存】经分析可能是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或是BIOS程序出错或损坏,经测内存工作的电压、时钟以及AD线、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又换了内存条故障依旧,于是刷了个BIOS程序,上电测量故障依旧,电流也没有变化一样的。此时维修陷入困境,又上电用手按压CPU座此时看到电流偶尔能停留一下又循环跑,想到可能是CPU座有空焊,于是加焊了CPU座又上电,此时一触发电流从0.9A跑到1A多又升到2A多,此时想到可能是显卡问题,于是想做显卡BGA,就测了下显卡和北桥的AD线,测到北桥的AD线时发现有两颗小电阻值值很低一颗100多、一颗40多,于是想到可能是北桥短路,就接着测量北桥上面的小电容,发现有11颗电容阻值为0,把北桥换了此板成功修复。

网友:
很给力的一个帖子哦,抢个沙发。顶起

网友:
有点行哦。这种板这样就修好了,没有越修越多问题。是高手。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前些日子遇到一个6535s的和你的问题一样,用原装适配器就OK了

网友(2012-09-10):
楼主真强。如果是我可能没有这个心思

网友(2013-08-22):
这种问题应该在第一步对所有电感打阻值时就能知道桥短路,应该按步骤啊  ,省事

网友(2013-12-07):
你是假贴的嫌疑哦,510很少出象你说的问题, 小电阻40阻值很正常,如何去联想到N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