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内存的数据线短路??

楼主(2011-04-21):
主板以前是好的,(看下图...)只不过见CPU供电部分的场效应管温度太高,所以把它拆下来换新的,之后就开不了机了,按开关针没有反应,有时转一下就停,把主板上所有的东西拆除问题依然,于是用二极管档测ATX电源和4PIN插座没有短路,开机电路还没查,测内存的数据线,地址线时发现内存的数据线有几根对地短路为0,另外的为1,四条内存插槽都一样,请教一下大家: 是不是由它引起,还有可以判断单桥损坏了呢?但之前是好的呀?应该从那个环节开始修起,谢谢...!

网友:
有可能连脚了。。仔细检查。。或者安装回原来的管看看。

网友:
风扇转下就停。应该是供电短路了。是不是你换的管烧了

网友:
拔掉4P  试试   可以触发,那就换的 管子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换个电源试试,或者就是你换的管子坏的,或是那里短路了,上电就保护了。

网友:
拔掉4pin,能触发,说明cpu供电部分有短路啊

网友:
多数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可能性最大的就是CPU供电场馆短路

网友:
这种主板我们都不修,垃圾,你修好也没有用,桥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CPU供电问题,这种主板内存数据线走CPU到桥的

网友:
换完CPU供电场管后出现的 问题、重点排查CPU供电这块、感觉没焊好或芯片有坏的!

网友:
哥们  你这个是桥短了

网友:
切断那几根数据线,然后再开机

网友:
你最好把桥去掉试试

网友:
这个板RT9218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