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V笔记本BIOS 编程器读取支持WIN7自动激活

楼主(2011-04-21):
华硕UL30V笔记本BIOS 编程器读取支持WIN7 64位旗舰版自动激活

(需安装华硕OEM版本WIN7)原版主板直接读取BIOS文件,绝非修改版本。

网友A(2012-07-26):
谢谢楼主我下载了你的BIOS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2012-10-25):
死舅子 看到没有分了 下起机都开不起

网友(2012-12-04):
谢谢 楼主 我的本子刷好了

网友B(2013-01-09):
你们是什么问题在刷啊   我这个是有时不亮    不知道刷了优美用的

网友(2013-04-03):
这BIOS是不是要用WIN7系统刷才行的啊?我用XP的系统解压出来1M的,本机的bios读出才128K.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救啊。现在机器电流上到0.8左右不动。还掉电重启到0.8,NB吹过,CPU GPU都吹过。都没反应。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下载了你的BIOS解决了我的问题

亲,你的电脑是什么问题刷bios好de ?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C:
亲,你的电脑是什么问题刷bios好de ?

时间太久了我也忘记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你的电脑是什么问题刷bios好de ?

  故障现象
用电源可以开机显示,但进系统不显示。用电池进系统也可以显示,但是软关机屏幕黑了电源灯和无线灯还在亮,风扇也在转。

解决方法
把BIOS刷到203版本解决

网友:
刚刚我也刷了个,问题解决了, 我的是键盘和触摸板都用不了 ,  开始在论坛下了个,  不行!   下了楼主的这个才可以啊! 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2013-06-12):
我的机子是不触发但是把电池拆下来再开就一切正常刷这个bios行吗

网友(2014-08-03):
我的关机 灯还亮   屏幕灰屏   怎么搞的 刷会好吗 下个来看看

网友(2014-10-22):
坑爹的BIOS资料

网友(2015-02-04):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什么问题在刷啊   我这个是有时不亮    不知道刷了优美用的

我也遇到一台这个问题的   你是怎么搞好的锕    我刷了他的这个BIOS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