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困扰许久的一插适配器就黑屏

楼主(2011-04-21):
      dell m1330 8400m gs 机器  只插电池一切正常,一插带针的适配器进系统后一会就黑屏,时间不等有时候要1分钟,有时候xp的滚动条刚滚完就黑屏,但是进bios和pe就正常,安全模式也可以撑很久后才黑。那种黑屏是完全死机的那种。把适配器的信号针挑掉或者直接用稳压电源(也是没针的)就不会黑了、但是机器会将半频跑。要充电的话我只敢在关机的情况下用带针的适配器充电。
    因为这个板子在保修期内曾经换过一次主板,这个良品的主板我在电路图上看少了几个东西
    其中保险电阻r53没有了直接被短接,r54直接没了(图纸42页)。用万用表量在主板上量信号针的电压,有2.66v,换上没有针的适配器 还是有这个电压。其间有一次最奇怪的,因为突然就好了,而且在那天晚上我关机又开机了好几次都没问题,不过明天一早又黑屏了。更换了max8731(这个应该是充放电的管理芯片吧,我i是个大菜鸟,因为那个芯片就在电池插针的附近 ,)还是一样,加焊了EC mec5025   和  ece5021 也是一样。
      现在是真的没招了,不会看图纸依着修,但是想要更换5025  和5021试试   就是5025里面有带程序,淘宝上卖的全新的好像是没刷程序的那种 、不知道能不能用   又或者用1420的ec是否可以通用呢、、、   5021的话就应该是可以随便用了吧 求解、、、、、、

网友:
也有可能显卡体质不行,建议换个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他说用电池一切正常啊,显卡体质不好为什么为电池就OK?不解

网友:
查下适配器连接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的,因为8400M显卡支持PowerMizer功能。所以在用AC和电池的时候耗散功率不同。用电池的时候耗散功率小于15W.

网友:
可能有芯片或者元器件性能不良 承受不了电源适配器的电压,电流,或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