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1板子南桥IO晶振都换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1-04-21):
,,,,,,,,,,,,,,,,,,,,,,,,,,,,,,,,,还有什么办法么
   PCI A14 开关电话 CMOS跳线上电压都正常了的 还不触发,该怎么搞。。。

网友(点评):
什么板,什么芯片组,上个图看看,不信它不走码。

网友:
南桥待机电压查没有

网友:
pci14跑多少电压 ?

网友:
PCI14 3.3V 南桥电压哪里测   IO是83627EHF-A已换新的  就是没触发嘛 要不要换下晶振的排阻试下啊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呢?怎么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晕呀 电压正常还有可能是电源吗 我只会换大件 小的那些电容啊 电阻 电感啊 还有八只脚 14只脚的哪种东西我是一敲不通

网友:
我看到过好像跟晶振 电容有关系的吧

网友:
有待机电压吗?开关脚有电压吗?谐振电容换了吗

网友:
跑一下绿线到io的线路啊

网友A:
我看了别的帖子说83627的61脚要有5VSB 而我测出来是3.3V 正常吗
主板是华硕P5PL-TMLS

网友:
我又试过了  68脚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线路怎么跑啊  有自学的方法吗

网友:
开机排针一个3.3V,另一个呢?是否直接接地的?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南桥没发出sp3

网友:
rsmRstP这信号正常吗,还有IO PWRBTIN#信号有发出给南桥吗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别的帖子说83627的61脚要有5VSB 而我测出来是3.3V 正常吗
主板是华硕P5PL-TMLS

华硕的有个专用芯片好坏的。

网友:
基地不是有资料讲这IO开机的吗?什么61脚5VSB,72脚到绿线,73脚南桥发来的。。。

网友:
量IO PG信号以及给各个给北桥电压是否OK,

网友:
查开机的几在条件,看看没有哪个就修哪个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开机专用芯片,还有开机三极管都换下试试

网友:
开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