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通电不亮

楼主(2011-04-21):
机器故障:通电不显示。压南桥显示正常。做南桥后,通电不亮了。重新换桥也一样。

网友:
楼主既然压南桥显示正常,为什么还要做南桥呢

网友:
最好是用热风枪吹下  如果好 了 在做

网友:
这机器问题有点难搞。你看看复位了吗》?

网友:
南桥或板子

网友:
还是按照顺序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