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线电阻47,橙黑线电阻47欧姆

楼主(2011-04-21):
品牌:航嘉
电源方案:7500+339
在初级有个14欧姆0.5w的电阻炸开。
无意中测量到红黑线之间电阻47,橙黑线之间电阻47欧姆。
我想问这个14欧姆的能用20多欧姆的代替不?
红黑线之间电阻47,橙黑线之间电阻47欧姆正常吗?
电源

网友:
正常,这2组电压都有负载电阻的就是几十欧左右的

网友:
如果是限流电阻 就可以大点小点没关系 如果是三极管B E极电阻和降压和启动电阻最好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
用10欧加个2欧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