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15V电压找到了,接地也接上了,可是灯管开启信号ON/OFF只有2.5V,不能控制通用 高压条开关,如何解决,请高手帮忙。
信号

网友:
三星943NW改通用高压板没问题,我改过,是否接线不对

网友:
上面标的ON/OFF线,应该没错的。ON/OFF电压总是2.5V.
难道还有其它错误吗

网友:
应该是信号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三星943NW 这个大多数都是高压线圈问题 你把高压线圈换了就是了

网友:
你把开关信号线通往电源板的线掐断就可以了。

网友:
943一般换高压包可以解决。如果你非要换高压条,你只能把高压的开关接在发光二极管上试试了 ,可能开机会白一下屏

网友:
也就说你的驱动板不能控制高压板了呗 在给屏电5v那中间有一个开关管 你看看高压板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用那个开关管做开启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