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灯管不亮,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1-04-21):
长城的M95被摔,通电,无背光,指示灯正常.
拆灯管,用单管高压条试,所有灯管正常.接原装一体板,灯管不亮.测输出电压正常,改高压条部分,上通用高压条,灯管仍不亮.无头绪.
换通用一体板,又正常亮.换一体板机器可以修好,但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电源板部分引起的灯管不亮?在此求教,求检测方向!

网友:
不插屏线!!试试看看灯管亮不!!先排除下是不是驱动板的毛病

网友:
谢谢建议,那个问题已经查清了,是电源板有轻微断线,已经补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