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1-04-21):
LCD显示器总是在用几个小时或几天就黑屏,当再几小时开机又正常,如此状况反复出现,换高压条依然如此,希望哪位仁兄能够妙语指点,拜谢!!!

网友:
那就是灯管或是电源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啊   但我是换了驱动板   但就是不知道还会不会了 因为我还没来得极考机就被客服拿走咯  现在还没反修

网友:
黑屏后还有没有字显示,,如果有,换灯管

网友:
  一般灯管的问题
比较多

网友:
开关漏电也会这样的

网友:
先弄清楚是黑屏还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