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21):
当开机后不到五秒钟就自动掉电,拆开机子静态测试,各项阻值都正常,再次加电还是掉电,最后试着把CMOS电路放电,再加电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发的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啊,也不提供一个。

网友:
DELL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SONY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联想的也有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