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Z 11寸上网本。重复5短报警。。

楼主(2011-04-21):
如题。。11Z 重复的5短报警。。电流是有跳变的。。诊断卡跑09.,喇叭会重复的 5短报警。CPU是焊上的。。拔掉内存显示E0。  。
偶尔还会报 8短的 报警。。这个时候 诊断卡是跑 完4A  52  60 。90 然后就是8短的报警,。不显示。。。 电感电压都有的。
这个板子的CPU 北桥,。内存, 是在一块单板上的,,通过一个跟内存槽大小的槽子 插在主板上的 。。。 另外就是有个疑问,。左边那个类似网桥的东西是什么芯片。。比较热。。 贴白色纸的那个

网友:
帮帮忙啊。。。急的很,,一天2个电话催,,蛋疼。。

网友:
修过一个不上电的。因为没有图。也没有研究。。帮不了你。

不过你可以 打电话给官方 问问 报警声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上次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至今还解决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换过了哦。。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放放电了没有啊

网友:
以前接到过这种本  不过没过保  拿去保修了

网友:
哎,有没有哪位大哥说点实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