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V星代工的联想主板)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04-21):
测得PCI-E PCI IDE CPU了RST端全为低电平,开始检测主板给个电压。VCORE1.4V ,内存供电1.89V,内存VTT电压0.9V,HT总线电压1.2V,VDDA2.5V  桥供电1.85V   1.28V 桥还有一个2.5V。电压都正常,这就麻烦了。上假负载测试,没有CPU_PG及复位。也搞不明白这个CPU_PG是MS-6芯片送过来还是南桥,或者是北桥。只好查一下MS-6芯片,PWR_OK,VDDGD正常,CPU_PWRGD和CHIP_GD是低电平。于是就脱离CHIP_GD引脚。让CHIP_GD与MS-6芯片脱离,此时CHIP_GD为高电平。此时CPU_PWRGD为高电平,假负载的PWRGD也为高电平了,但是CPU_RST为低电平,还是没有复位,但是此时PCI PCI-E IDE BIOS复位全上来了。想各路电压都正常,认为是MS-6损坏导至CHIP_GD为低电平。更MS-6芯片,更换为故障依旧。因为是剪板是可能是坏的吧。在换一颗,还是一样。不可两颗都是坏的吧。不可能是北桥出问题吧,是想着北桥没有送出复位信号,还是北桥附近有坏的电感。检查北桥旁边所有的电感。全是好的,没有问题。难道是北桥空焊引焊。加焊北桥,由于是土炮加焊,又是无铅主板,结果桥焊短路了。运气不佳。看来要重新植球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维修思路,描述得不好,慢慢看好了。CHIP_GD信号是在哪些条正常的情况才送出?又不缺电压?为什么不送出呢?担心是MS-6没有检测到电压。又把MS-6的各个开始电压全都测了个遍。

网友:
联想电脑是朋友送过来的,说是很急。搞了我一个下午都没有搞定。看来明天都换板了。坏板留下来慢慢搞。
这个故障是哪里引起的?
在此谢谢谢了?

网友:
你修到这里已经很好了,很用心了。PG的条件已经全了,不出PG再查一下南桥的情况,比如模南桥的温度,测USB的阻值,用打值卡测AD线。还有个前提条件也要测,CPU供电的电源管理上有个PG引脚,有Vcore后此脚高电位才可以向南桥或MS专用芯片发送。

网友:
注意一下CMOS跳线还有电池电压,过低或者不装电池这个板也会引起无复位

网友:
电池电压正常,2.8V
CPU Vcore_PG正常,有5V,在ISL6566上测到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考虑一下时钟芯片!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品牌主板就是不好修,在网上下个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时钟芯片跟MS-6的CHIP_GD有关吗?我想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出在MS-6的CHIP_GD信号没有发出导致,我在想MS-6芯片缺了什么电压,内存VDD,1.2VLD,2.5V VDDA,1.5_AGP,CPU Vcore PG到MS-6的VDD_GD引脚也正常。如果南桥有问题的话,脱离CHIP_GD,南桥就不会发出复位信号了,北桥被我干短路了。

南桥温度:脱离CHIP_GD后,南桥发出复位,南桥温度升高(以前只有很低的温度,只有一点感觉,可以感觉得到温度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仔细在查一边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