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晶振开机

楼主(2011-04-22):
今天拿了一张ASUS 945板,不触发,点一下晶振再点开机端子就可以触发了,以为是晶振问题,换了晶振与两个小电容,还是一样,最后换了IO 南桥,故障一样,不知怎么回事了!!!

网友:
除了你说的故障点还有一个就是两个谐振电容之间有个电阻 看看他   再不行可能就是PCB漏电吧

网友:
查一下RTCRST、RSMRST、PWRBTN这三个信号,如果均正常一般为南桥老化。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南桥以换

网友:
谐振电容,南桥

网友:
开机线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下
!什么问题大家

网友:
楼主,你说南桥以换,确定换好了吗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等

网友:
碰晶振不开机,多为晶振问题或谐振电容问题.这两个都换了还不好.就南桥问题了..

网友:
还有106的电阻测一下看看

网友:
谐振电容要成对的换才行

网友:
NO做好了没有一般NO问题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  多换几套试试  换一次有时候不行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希望楼主尽快解决

网友:
一般就是 晶振 南桥

网友:
晶振 南桥  谐振电容.106电阻

网友:
是啊,多换几次总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