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乐华2025的板刷机正常,NTA91B不正常报错!!

楼主(2011-04-22):
用乐华2025的板刷机正常,用2025的软件刷的正常。可用NTA91B不正常报错!!软件是4。1版本的,看图片

网友:
你操作上是不是出错呀 ,要先连接再先程序.

网友:
没安装好  自己检查下肯定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点击ISP ON 连接,再选择程序,然后再点击烧录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过,仔细检查,重新多试几次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同的烧录软件和板,用的源程序有不同的,你要用NTA91B的配套程序刷的!

网友:
你都没点 ISP ON ,软件都没工作,怎么会刷的了

网友:
先点ISP ON还不行的话换个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