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己用的DELL D830笔记本,已更换10年改良版显卡

楼主(2011-04-22):
出自己用的DELL D830笔记本,已更换10年改良版显卡,自己换的,没有电池了,键盘掉了一个键,配置:T7300 2G 320G硬盘 还有保修 后来自己换的 10年5月在淘宝买的,网址(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_snap.htm?trade_id=37173279515072), 当时还有保修,现在过保了,2000大洋,不包邮,送端口复制器一个,买的时候用了100大洋啊,一点问题都没有随便试,有问题运费我出。需要的兄弟加QQ:651377701 注明是笔记本,否则不加 图片是原来卖家上的 成色没那么新了 呵呵 想要可以拍高清无码图

网友:
还有一台明基S40 开机有点小花屏,修过,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3257-1-1.html),正常使用,配置:T7250  80G 1G内存 8600GT 显卡 1000大洋,两台机随便卖一台,留一台自己用。

网友:
明基S40 开机有点小花屏

这个有意啊  价格刀刀啊

同时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惠普NX6330  出现这样的问题 :开机 屏显示四周亮一圈 随后中间慢慢出现光亮,最后整个屏隐约显示出桌面  好像8位图像品质    外接显示一切正常  我怀疑是屏坏了  请教一下  兄弟  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明基S41我都是按配件价来出的  CPU 硬盘 内存 屏这几样都差不多值这个价钱了吧 有能力的也可以修一下显卡,我是搞不好了 反正也能用 懒得理 呵呵

网友:
你的NX6330你可以找个屏代换一下啊 确定是屏问题可以换一下屏电路板上的DSP处理芯片啊

网友:
S41的显卡是也是新换上去的 单还是有点小花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