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不加电

楼主(2011-04-22):
自己有个台式机,很久不用了,最近搬家,带过来了,搬完之后,发现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大家帮忙分析下
台式机
求助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帖帮帮小弟啊~~

网友:
问题描叙的不太清楚,无图无真相呀。
拆开看看开机针氧化了没 多拔插几下,把内存也擦下,一般问题不大的 。

网友:
多谢指教,我会试试的

网友:
还没有修好啊

网友:
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吧,如果按开机不加电了需要查电路的,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目前已经知道是电源坏了~~还没换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