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喷墨一体机MX328,进纸器问题!

楼主(2011-04-22):
手上有一台佳能的喷墨一体机MX328,开机还没有点打印就会有进纸动作,进一半提示卡纸,按OK后退出纸张后继续会有进纸动作,进一半又提示卡纸,3个月前换了一套进纸器,好了一段时间,最近又成这的,各位老大谁见过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器的进纸器用不住,还是别的地方的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多数是进纸检测器问题,二是进纸压轮上太脏。

网友:
多半是进纸传感器的原因吧

网友:
传感器清理过了,也不行

网友:
齿轮组错位喇,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吧,又换了一套进纸器,现在是好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问题知道出现在那里,可以维修不用换.认真查看,自已又增加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在保内了,只是好奇,为什么总出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