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笔记本奇怪的跳屏闪烁问题

楼主(2011-04-22):
昨天客户拿了台七喜的笔记本,现象是这样的,开机屏幕上下跳动有时出现横竖条纹,再跳动5、6分钟后屏幕又正常,切换到外接又正常,不能确定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应该是LG的屏吧。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EDID也会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分百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呢   确定没问题吧?

网友:
屏线基本可以排除了,因为用几分钟后就很正常,只要不关机重启用一天都没事

网友:
换块屏试下先,估计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