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W1920NW问题

楼主(2011-04-22):
我们是卖电脑的;自己不会修。自己用的一台三星W1920NW 显示器;刚开机电脑的时候白屏,要等主板标志那些显示之后才能显示内容,等电脑把滚动条跑完之后;也就是要显示“欢迎使用”的时候又白屏了;等完全进入到桌面又能正常显示。正常显示时有时你关了显示器再开也会白屏(50秒左右)。有时关了再开也完全正常。想请大家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屏在没过保时已经换过一块。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吧,这么有规律的。

网友:
电源电压不够也会出现这样的,最快的方法是拆开点下屏

网友:
你换一个显示器试一下》确定是电脑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分辨率刷搞了就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