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nn rc4107ma-rs2进入WINDOS窗口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1-04-22):
板最初故障是CPU供电有异响,输出电压高,加焊CPU控制IC不行,接着加焊775座就能点亮了

主板点亮,能进入CMOS,但进入WINDOWS窗口键盘鼠标就不能用.这时测键盘\鼠标的CLK信号电压为0V,COMS状态为5V;通过转接头接到USB口上键盘\鼠标能正常使用.
刷过BIOS
重做过南桥
I/O重焊过了(没有换过,手上没有IT8712F-S JXS)

网友:
IT8712F-S JXS可用IT8712F-S GXS 代换

网友:
换个键盘口试试

网友:
最好重新换个IO 如果坏了 加悍是不管用地

网友:
IO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进PE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IO 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入PE已是WINDOWS了,不能用